楼主(2010-04-05):
哪位有上海电焊机厂MZ-1-1000自动埋弧焊机的电气原理图,请发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A:
我有,可惜不是电子版,是纸版,无法上传。

楼主:
麻烦2楼给我传真一份可以吗?传真号码是05728671219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2楼给我传真一份可以吗?传真号码是05728671219
没有传真机,只能扫描给你了,请你自己拼接吧!

这是十几年前的东西,不知与现在的机器是否有差别,只能供你参考。

楼主:
十分感谢3楼,再请教一个问题
MZ-1-1000(焊接电源是ZX-1000R)自动埋弧焊机,焊接的焊缝易产生气孔(深孔,表面看上去正常),已经基本排除焊剂  焊丝  等可能产生的问题。现高度怀疑是焊接电,源的问题,请问:焊接电源的什么问题容易引起焊缝产生气孔,有可能是硅整流管不好吗?

网友A:
不一定,通常硅整流管问题不会出现你这种时有时无的现象,你看你的另一贴我的回复。

必要时检查一下磁饱和放大器是否不稳定(我好像记得有这个控制焊接电流大小和稳定装置的)。

网友B:
protel 99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