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CI的CAN接口卡,电脑上的上位机软件如何实现CANOPEN协议的编程?

楼主(2010-04-05):
想学一些CAN的知识,有好多问题请教各位:

看到 周立功的PCI   CAN接口卡,说是支持CAN2.0B 并兼容CAN2.0A协议,

1      如果用电脑做上位机控制CAN总线上的设备,总线上挂接的是不同厂家的设备(比如 变频器 伺服 仪表等),那是不是选型时要求这些设备的CAN协议都要一致?

2     如果说这样的基于电脑控制的CAN系统使用的是CANOPEN协议,上位控制软件自己写,电脑上的上位机软件如何实现CANOPEN协议的编程?

3     是否有通用的CANOPEN协议控件DLL可以调用从而实现CANOPEN的PDO  SDO控制功能??

4      市场上有直接支持CANPOEN协议的接口卡卖吗?这样就不用自己去编通讯协议了!

网友A(2010-10-13):
通常CAN卡厂家会提供API给客户,在上位机里调用即可。对于CANOPEN的API国内厂家好像还没有能支持的,只能找国外的产品,可以试试德国ESD的CAN卡,支持CAN、CANOPEN、DEVICENET、SAJ1939,而且可在几乎所有的操作系统下使用。
ESD,领先科技,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