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fc编程问题

楼主(2010-04-06):
大家帮忙看看,我这里为什么输不进TRAN指令,用的是GX-DEVELOPER-8.34,
本人新手,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呵呵;你PLC是哪个系列?
TRAN是什么??

网友B:
条件转移在转移中输入,你在步中输入干什么!

网友C:
把中括号换成小括号就好了。或按F7再回车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中括号换成小括号就好了。或按F7再回车即可
在步中,不允许进行转移,无论中括号还是小括号~~~
只有在转移中,才允许使用TRAN~~
请LZ使用SFC前阅读三菱的SFC使用手册。

网友C:
看错了,应该是在转移中输入。

网友D(2010-11-16):
直接在那个地方点键盘回车键,直接输入TRAN 就OK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