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

楼主(2010-04-06):
大家好!我现在用PLC来控制车间生产状态,输入和输出各需要170个点,请问该选 什么型号的三菱PLC (全套)

网友A:
170×2=340点,那么FX系列全部结束了。

Q系列,输入输出全部是数字量的话,最烂的Q00就OK了。

楼主:
谢谢你!
FX的好像没有这么多点啊!

楼主:
你好!
我的输入基本都是开关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70×2=340点,那么FX系列全部结束了。

Q系列,输入输出全部是数字量的话,最烂的Q00就OK了。

Regards

如果不介意输入端子为压接的话,那么64点输入以及64点的输出将会很节约地方。

8槽的基板配上电源以及CPU和6块输入输出就可以,否则的话,可能需要配扩展基板来增加模块。

详细描述你的需求,包括输入输出模块的电压等级,三菱的代理商会很好的配出你所要求的方案。

如果需要富士SPH系列,你可以联系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的好像没有这么多点啊!

FX全部结束而不是FX可以搞定~

楼主:
明白了,只是我输入有200米吧,这样可以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对富士的产品不了解,程序不好用,我的输入距离很远不知会不会有影响!大概200多米!

网友A:
输入200米,你应该使用三菱的CCLINK或者远程IO,成本会很高。

富士的程序不好用,您需要首先了解一下富士的SPH所使用的MultiProg(德国科威)的软件。

网友B:
三菱的直接上Q系吧;

楼主:
你好
那我的这个输入距离200多米可以吗?不过只有几台机器吧,
Q系列的该怎么配置呢>谢谢!

网友B:
呵呵;
远距离的应当考虑用CC-LINK模块;

网友C:
西门子S7-300很好用的,可以选,和WINCC使用,通过编程实现监控和管理

网友D:
Fx3u+485BD+Link-Max 7050/7050A怎样?
Link-Max 7050/7050A介绍
http://tieba.baidu.com/f?kz=428134336

网友E:
推荐你使用SCHLEICHER的PLC模块,自带CANOPEN总线,每个节点可配置128个输入输出点,最大可扩展32个节点,200多米传输速率是500K,功能比FX2N强还占有价格优势.编程完全符合IEC61131-3上手很快,且是多任务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