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6):
安川616G5变频器失速故障:

本人最近碰到一个头痛的问题,有三台安川616G5,45KW的变频器都出现失速现象,故障现象在运行过程中不定时地出现频率下降,引起上位机检测到速度有波动道之跳机,但变频器本身不报故障,该机是用PG卡与上位机控制,本人查遍整个机子,也换过驱动板上好多电容和驱动光藕,故障还是依旧,本人想请教同行高手指教,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提一点参考意见吧.可能有3方面的原因:
1\有负荷突现象,变频器采取降频运行动作,规避有害电流.监测一下运行电流.
2\PG卡外配线有干扰信号引入,须在配线两端串绕磁环,看能否消除.
3\变频器线路板有虚焊,造成控制信号随机性丢失.建议换主板试验.

网友B:
变频器不报故障(DEV),说明速度给定与反馈同步,变频器未必有故障。要检查PLC给定或选择手操器运行是否出现速度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