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

楼主(2010-04-06):
请问Q系列PLC的输入点最远是多少米!我现在最远的是200多米,能直接输入吗?我有几个点是从别的PLC输出  输入至我的PLC是属于什么输入量!谢谢!

网友A:
PLC说明书里面有吧,或询问供货商吧

网友B:
没有干扰可以用

网友C:
长距离有多个点,可以用CC-LINK做,接线少,编程也简单

网友D:
呵呵;如果是DC24V输入的信号,一般这么远是很容易丢失的;
已经建议过你用CC-LINK了;

网友E:
用CC-LINK吧

楼主:
谢谢你!我明白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