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

楼主(2010-04-06):
中央空调保养主要有那些方面?

网友A:
1, 检查机组供电电源,是否稳定、标准;
机组电源相间为380V正负10%之间(342-418),相间不平衡率<2%。
2, 检查冷冻水进、出水阀门是否打开;
3, 启动冷冻水循环泵,检查水泵电机运行电流是否在额定电流以内;
启动水泵后检查机组进、出水压力表,进水压力应高于出水压力0.5-1kgf/cm²,进入机组显示屏“报告—蒸发器”,查看是否有流量,如果进、出水压力表没有压降,证明水没流动,检查水系统阀门、过滤网、水量及水泵本体。
4, 检查冷却水进、出水阀门是否打开;
5, 启动冷却水循环泵,检查水泵电机运行电流是否在额定电流以内;
  启动水泵后检查机组进、出水压力表,进水压力应高于出水压力0.5-1kgf/cm²,进入机组显示屏“报告—冷凝器”,查看是否有流量,如果进、出水压力表没有压降,证明水没流动,检查水系统阀门、过滤网、水量及水泵本体。
6, 确认冷冻/冷却水系统循环正常5分钟后,启动机组;
启动机组后,蒸发器进、出水(冷冻水)温度会保持在5℃温差之内同步降低,冷凝器器进、出水(冷却水)温度会保持在5℃温差之内同步上升。如果冷冻/冷却水温差大于5℃,证明水流量不足,需停机检查水系统问题(阀门没全开,过滤网脏堵,系统缺水),排除故障后再开机。
7, 因开机后冷却水温度会保持5℃温差不变的情况下稳步上升,待机组冷凝器进水温度上升到30—32℃时,开启风扇;如开启风扇后冷却水温度连续下降,当冷凝器进水温度下降到25℃时,必须停止冷却塔风扇,要保持冷凝器进水温度最低在25℃以上,以保证机组制冷循环正常循环所需的高、低压压差及制冷机组良好的供油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