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6):
用什么方法可以控制一个铁制转盘(约2公斤),转18度,停1秒,再转18度,停1秒,循环如此?谢谢

楼主:
我今天试了一下,没有带转盘看起来好好的,加上转盘他就在里乱抖动,是不是电机功率太小了啊

网友A:
步进做时候,带加减速吧,会好一些。如果不行就换个大些电机,实在不行就用分割器吧。20分的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问下分割器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菜鸟的

网友A:
分割器一种机械装置,可以把一个圆几等分,用普通电机就可以带动。我以前用过6等分的因为不是搞机械的细节的问题不是很清楚,这玩意也蛮贵的,不过很好用。很多旋转停止有规律的东西都是用这玩意来实现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哥

楼主:
我今天把转速放慢了,效果好象好很多的,不怎么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