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问题

楼主(2010-04-06):
电池专家们:
1.3AH单节锂电池电压很高,却7A放不出电,然后把负载拿掉,又能放出电,请问各位专家是什么问题?
这个电池内阻很大,有100豪欧姆!

网友A:
说句外行话,是不是电池容量变小了。

网友B:
可能是内阻的问题

网友C(2010-07-19):
高级点的锂电池,内嵌控制电路。你说的情况是过流保护了。负载小了,当然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