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步进指令

楼主(2010-04-06):
这个编程是不是这么理解:S20启动后,Y0,Y1,T0启动,在SET S21之前会持续,在SET S21后自动关闭,而不用RST。可是我就纳闷了,为什么最后END之前还要+个RET去结束STL呢~
希望大师们能通俗的讲讲步进指令的作用及用法,什么情况下用比较好。谢谢~

网友A:
图片
图片请缩小为800X??以下,方便看呀。

网友A:
我学的是松下的,看不清楚你的程序。
步进程序一般用在顺序控制系统中。它使编程变得更容易、简单、明了;不容易出错。比用继电器形式和用置位复位指令好用N倍。
搜查我的帖子,那里有实例图,只不过是松下的。

网友B:
RET是步进返回指令,不用你程序就不能回去了;

楼主:
点击图片就能看到清晰的图了丫~

网友C:
对于梯形图,这是另一种编程方式SFC。在三菱FX系列的PLC里,SFC程序有它自己的开始和结束方式,S0线圈和RET。SFC程序最好的地方就是现实了能流段间的间隔,这也是它产生的原因。如果从一个段流到下一个段的过程中(如S20-S21),所有的上一段非置位位元件和其它元件因为S20断开而断开。如果想让一个位元件继续导通可以用两种方法,一是在最开始的地方用置位(SET),二是在这个段中将上一段中的线圈再次输出,在SFC中双线圈是允许的。这个地方和梯形图有所不同,如果在常规的梯形图中出现双线圈或多线圈输出以最后一个输出为准,但是在SFC中双线圈都可以得到执行。
所为的双线圈或多线圈输出是指一个线圈的输出在一个程序中多次出现。

网友D:
如4楼所说,RET指令是其指令格式决定的,是规定要用的,以结束STL指令的编程。

网友E:
我不喜欢回答问题,但我只提供一些思维方式。
很多东西你会用了,但不要老是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加这个那个。如果你非得要弄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世界上的为什么太多了。

网友F:
RET指令是用以结束STL指令的编程

网友G(2012-01-07):
你只要知道怎么用就好了,你不是三菱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