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6):
我的西门子840d数控铣床启动不了,报警提示是:plc和nck连接问题,键盘灯一直是在那里闪动,请教高人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A:
可能是NC和PLC的程序丢失了。

网友A:
重新安装备份的程序。

网友B(2010-05-14):
重新装(恢复)一次以前备份的NCK;PLC程序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们把NC和PLC的程序都重新恢复了,还有相应的plc模块也更换了,还是有报警,后来发现时plc之间的连接电缆断开,接上后恢复运行。

网友C(2015-08-28):
可能控制面板里边的插线掉了,打开插上试试

网友D:
可以看看MMC地址,恢复默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