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6):
俺有个亲戚高中毕业,有多年电工经验,熟悉常用的继电器接触器电路,想学习PLC,问我建议,我也想不到怎么建议他怎么学,各位有类似的经历吗?给个建议吧。谢谢了。
我想是先买个二手PLC弄个编程电缆编程软件先练着,有了项目做着做着就可以入门了。
各位觉得如何?
还有现在的二手PlC是直接买西门子还是日系的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顺便再问问高手们。
现在的plc里面使用比较多的是不是都是日系的,或者是编程使用都是倾向与三菱等日系的?
是不是日系的价格便宜点?适用面更广点?
不是很了解情况,问题简单请勿笑。

网友A:
不看书,只实践,那么永远就在入门状态。

虽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不看书,你连啥叫真理都不懂,拿什么去实践。

无论日系还是西门子,实际的原理都是相通的。

一般新手在悟性还可以的前提下,可以考虑使用三菱的编程软件配合其模拟软件就可以了,至于玩高速技术,脉冲输出等需要硬件才能完成的功能,那么等实际上手的时候就可以边学边做。

当然,有钱的话可以直接买个PLC来玩玩,不过这种方法也玩过来玩过去只能玩玩小型机,中大型机采用自己买的话,恐怕连房子都要卖掉了。

多看手册,别看了几条指令就嫌烦,欲速则不达。90%的功能指令无需PLC,拿张草稿纸画画就可以整明白。

网友B:
可以找一些用到PLC的设备,好好的研究一下;

网友C:
我认为3楼的建议可以;
   再者,对于高中学历、又有继电器控制经验的学习者来说,先学三菱的小型PLC编程,可能好理解些。

网友D:
学历不是问题,小学毕业也行,主要在个人.

网友E:
要有正确的心态

网友F:
欲速则不达;没有捷径;顺其自然走下去。

网友G:
学这个与学历没有关系,事在人为。入门还是不难的。搞些资料教程,买个二手PLC,多弄几个程序实践下,就会很快上手的。
编程电缆、工控产品、资料、PLC视频。请加QQ。

楼主:
谢谢各位,建议很中肯呀,将这个帖子给他好好看看,也许能领悟点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