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7):
连线 通讯参数按照说明书设置的 总是不能通讯

通讯参数是9600 8 1 偶校验

请教原因!

网友A:
电缆确认没问题吗?

PLC侧1号脚和2号脚不要搞反了。

楼主:
1  2脚换着接了也不行的

楼主(2010-12-03):
线是没问题的
PLC程序做一定的处理就好了

网友A:
现在很少人会用twido的PLC了。

楼主:
写点简单的程序还可以
感觉TWIDO比较别扭

楼主:
猎头公司都来了 呵呵
我不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