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0-04-07):
三菱FX1N PLC在加了FX2N-4AD的扩展模块后,可以在程序里用MOV指令读出各模拟量通道的输入值吗?又可不可用这个值用作PID指令的采样值呢?

网友A:
不是用MOV指令
要用FROM指令读对应的缓冲区
这个值可以用作采样值

楼主:
这个值可以在监控状态下观察其变化吗?在调试时,没有模拟量输入,一直为0,不知道正不正确。

网友B:
无采样.当然是0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