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7):
官网下载的GX DEVELOPER 8.86版的后,不能打开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需要安装仿真软件吗,如何安装,什么版本?

网友A:
GX-Simulator6这可以仿真FX2N、FX1N、FX1S
如果要仿真FX3U的要安装7版本的

网友B:
再安装GX-Simulator软件。

网友C:
从网站上面下载下来的只有纯粹的编程软件,还是要装以前的GX-Simulator,还有DA和AD插件

网友D:
装上编程软件之后,再装GX-Simulator仿真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网站上面下载下来的只有纯粹的编程软件,还是要装以前的GX-Simulator,还有DA和AD插件
DA和AD的调试软件是针对Q系列的,如果是FX的是用不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网站上面下载下来的只有纯粹的编程软件,还是要装以前的GX-Simulator,还有DA和AD插件
DA和AD的调试软件是针对Q系列的,如果是FX的是用不到的
仿真FX的逻辑量还可以,模拟量是仿真不了的。中断也不好仿真,最好上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