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7):
本文PDF格式下载

     英创公司新近推出的嵌入式工控主板EM9160是一款专门面向工业智能设备的高性价比ARM9+WinCE平台,该工控主板不仅配置了常规的标准通讯接口,如以太、串口、USB,而且还配置了当前智能控制设备中常用的SPI、I2C以及脉宽调制输出PWM。本文主要介绍EM9160的PWM在性能及使用上的特色,以帮助客户能快速完成自己的产品开发。

     EM9160共提供3路PWM脉宽调制输出通道,其基本性能包括:

     1. 作为对步进电机等对象的控制脉冲,可以按客户要求以一定的频率、占空比,输出设定数目的脉冲,其最高脉冲频率为每秒600个。

     2. 支持3路脉冲的同步输出,每路可独立设置脉冲频率、占空比、输出的脉冲数目。

     3. 支持连续的可调占空比的周期性脉冲波形输出,作为DA输出、LCD亮度控制等应用。最高输出频率1MHz。

     在硬件上,3个PWM通道的引出管脚分别位于EM9160 CN2的33# 、35#及36#,它们与EM9160的SPI接口复用管脚,具体对应关系如下:

EM9160_CN2管脚

SPI接口

PWM输出

33#

SPI_DIN

PWM通道1

34#

SPI_DOUT

35#

SPI_CLK

PWM通道2

36#

SPI_CS#

PWM通道3

     上电启动时所有管脚处于高阻输入状态。对应用程序,并不需要专用的管脚配置函数来选择SPI或PWM,而只需直接打开“PWM1:”文件,相应管脚将自动切换到PWM状态,PWM各通道初始状态为低电平。

     注意:(1)EM9160嵌入式工控主板的PWM脉冲输出个数是通过各通道内部硬件中断来控制实现的,因此输出脉冲的频率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作为连续脉冲波形输出时就没有这个限制。(2)在上电初始状态PWM各通道处于高阻输出状态,电平上呈现出高电平,这与PWM脉宽调制输出平时为低电平不一致,可通过对各个通道分别接51K上拉电阻和5.1K下拉电阻的方法来解决。

     EM9160内部已装载了符合WinCE标准的PWM流式驱动程序(stream driver),应用程序只需要使用与通用串口相似的方法,打开特定文件名“PWM1:”的文件,获得文件句柄,就可通过WinCE的系统API函数DeviceIoControl(…)实现对3个PWM通道的各种操作了,当使用完毕时,直接关闭文件即可。为了方便不熟悉DeviceIoControl函数的客户,EM9160的SDK还在其基础上封装了4个更简单的API函数,应用程序只需包含头文件“pwm_api.h”,在打开文件后,直接调用这几个API函数就可实现对PWM各个通道的控制输出。

     EM9160工控主板SDK关于PWM的API函数定义如下:

// 定义PWM参数结构

typedef struct

{

        BOOL        bSync;         // 是否选择PWM三相同步输出,TRUE为同步输出

        DWORD   dwFreq[3];  // 分别定义PWM三相输出脉冲信号的频率,输出的频率范围为:1 - 600 (Hz)

        DWORD   dwDuty[3];  // 分别定义PWM三相输出脉冲信号的占空比,其范围为:1 - 99 (%)

         DWORD  dwNbPulse[3]; // 分别定义PWM三相输出脉冲信号的数目,> 0: 表示输出脉冲的数目,

//                                       = 0: 连续波形输出

} PWM_STATE;

// 功能描述:设置PWM输出脉冲信号的参数:频率、占空比、脉冲数目等。

// 输入参数 HANDLE hDevice:    运行CreateFile( _T('PWM1:'),....)函数返回的有效句柄

//          PWM_STATE pPWMState: PWM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 TRUE:  PWM 输出参数设置成功。

//        = FALSE: PWM 输出参数设置失败。

BOOL SetupPWM( HANDLE hDevice, PWM_STATE *pPWMState );

// 功能描述:启动PWM 脉冲信号输出。

// 输入参数 HANDLE hDevice:    运行CreateFile( _T('PWM1:'),....)函数返回的有效句柄

// 返回值 = TRUE:  操作成功。

//        = FALSE: 操作失败。

BOOL StartPWM( HANDLE hDevice );

// 功能描述:终止结束PWM脉冲信号输出。

// 输入参数 HANDLE hDevice:    运行CreateFile( _T('PWM1:'),....)函数返回的有效句柄

// 返回值 = TRUE:  操作成功。

//        = FALSE: 操作失败。

BOOL StopPWM( HANDLE hDevice );

// 功能描述:获取PWM 脉冲信号输出自动结束的事件,可通过WaitForSingleObject(..)来响应该事件。

// 输入参数 HANDLE hDevice:    运行CreateFile( _T('PWM1:'),....)函数返回的有效句柄

// 返回值 = NULL: 操作失败。

//       != NULL: PWM 脉冲信号输出自动结束的事件。

HANDLE GetPWMEvent( HANDLE hDevice );

     有关PWM的API函数的具体使用方法可参考EM9160资料光盘中的范例程序。

[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