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7):
用PLC控制伺服时,AB相时接法是怎么回事,怎麽用啊,急!!
与脉冲+方向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是你的控制器的信号?
如果是控制器发出两相脉冲,就是双脉冲控制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2N系列的PLC;里面有什么指令是发双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