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例子

楼主(2010-04-07):
请高手举一个用上了MOV传送指令的例子,让我理解 谢

网友A:
LD X0
MOV  K7  K1Y0
这时可以看到Y0~Y2输出点的灯是亮的。

网友B:
2楼的例子,在X0接通时 十进制数7(对应二进制为0111)、送到K1Y0(Y3、Y2、Y1、Y0),所以Y0~Y2接通。
K1Y0,是由位组合成的字(4位)。

网友C:
不如看看编程手册后,上机调试一下便知

网友D:
请教:
K1Y0若何解释的?

网友E:
k1y0  表示y0 y1 y2 y3
k2y1 表示y1 y2 y3 y4 y5 y6 y7 y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