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RN怎么用!

楼主(2010-04-07):
各位老师:
  我有用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指令里面用了一条归原点指令DZRN;每次归原点时始终是朝一个方向归原点;
我现在想让电机归原点的时候朝另一个方向归原点,同时将原点感应器也调整到另外一端,不知道该怎么弄,还请
各位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A:
伺服控制器中如果用脉冲+脉冲的方式则更换另一个脉冲信号,如果用脉冲+方向时将方向信号取反就可以了

网友B:
伺服驱动器中的逻辑关系取反就可以

网友C:
同意2、3樓。看伺服說明書有介紹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是在伺服里面设定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D(2012-05-25):
朋友,您好
您用的是什么伺服呢?改变伺服回原点的方向,在伺服驱动器里怎么设置呢?能指导我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