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7):
行车抓斗边绳提升时电机发出异音并伴有强烈震动!!!!

请大侠帮忙解答~~~~!!!我正在上着班  行车等着我回去修~~~!~!
请明白的赶紧回答

楼主:
急啊 没有人在吗

网友A:
可能转子断路了

网友A:
查查电阻箱

楼主:
现在下降的时候很正常
变阻箱也没有发现断线

网友B:
应该是绕线式转子开路 或者集电刷磨蚀太厉害
这样判断 你打开集电刷端盖 仔细检查碳刷磨蚀程度 再用万用表测绕线式转子的电子是否一致  要判断是不是电机本身还是别的

网友C:
会不会是哪里卡住了

网友D:
你看一下碳刷好的不,好的话你就看一下接触器是转子的,还有就是时间继电器。

网友E:
联结轴磨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