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急》

楼主(2010-04-07):
现在我急用一个电路图按制要求就是按下起动起动两台电机同时起动,按下停止两台电机延时停止,用两个接触器,一个中间继电器。两个热继电器,一个时间继电器,谢谢~~`

网友A:
电路图。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呵呵。

网友B:
请告诉你的邮箱,抽时间给你发过去

网友C:
不知楼主的两台电机延时停是否同样?

也就是两台电机的动作是否一致????

楼主:
不是,首先第一台停机,过几分钟第二台才停下来啊好等用啊

楼主:
就是说按下停止铵钮第一台电机停下来再过几分第二台才停下来

网友C:
那两台是否都要延时?

楼主:
不用,按下停止第一台马上停下来,过几分钟第二台才停

楼主:
这位大哥现在可以给我发过来吗明天等用的啊

网友C:
临时画了一个,没有仔细分析是否有严重问题,表面上看是可行的。

缺点是一旦KT1坏了,D2可能停不下来。如果用在实际中,最好在控制电源中串加一个急停按钮。

网友D:
11楼的图,原理上能走通;且考虑得很全面,提出了加急停按钮。
楼主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按钮、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的型号 规格。

另,他人提供的图,应仅作为参考,自己还应当核实。

网友E:
11楼的图不错,不过还可以改一下,就不会出现他说的问题了,就是改一下按钮,有一种按钮不是一对常开一对常闭,是两队常开的。你把KM2的启动放在另一个常闭上就可以了。这样出现的机率就小了。

网友F:
11楼的就很好

网友G:
11楼的就很好.可以确保在KM1正常吸合MK2才吸合

网友H:
11楼的很好。实际当中一般在控制线路中加急停并把FR1和FR2也和急停串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