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7):
做电工不久,听电工老师叫房东买配电箱,都以说买几回路、几回路的,不懂什么意思
 请高手们指点下,去买配电箱怎么说的,跪谢

网友A:
要是家用的 应该是几个空格的  上面都标的  意思就是能装几个空开的

网友A:
要是家用的 应该是几个空格的  上面都标的  意思就是能装几个单P的空开

楼主:
我是问家用的
     别人都问买多大的,那要 怎么说呢
麻烦说说,谢谢

网友B:
可能是指照明 组合电器配电箱,例如PZ30;如3楼所说,一个单元回路、是指装一个单开关的位置(18mm宽)。
我也只见过,未用过;有实物的话,可以去看看。

里面装开关等元件的话,还要指明型号规格。
漏电保护开关 占的单元回路数,比不带漏电保护的多。

网友C:
你说要几个格的就行,不过要预留空开的位置。想想占多大位置加上几个空格一起的数。就是你报的电控箱的大小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那还请问下有最小的配电箱(盘)吗?    有,是几个回路的
一般家用是用几回路的啊

网友A:
最小的两三位都有

网友D:
你准备装几个回路就买几回路的配电箱就可以了

网友E:
有4-6P
5-8P
12P
16P
24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