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发脉冲的指令

楼主(2010-04-07):
请问各位大侠:@PLS2和PLS2有什么区别?
还有DM区的数据怎样修改?是有MOV赋值还是在连接PLC后在设置中修改?如果两种都 可以,那就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PLS2和PLS2有什么区别?
还有DM区的数据怎样修改?是有MOV赋值还是在连接PLC后在设置中修改?如果两种都 可以,那就什么优缺点?谢谢

1、带有前缀@代表上升沿微分指令,仅在上升沿触发并执行1个周期。
2、两种都可以。  设置中修改的优势在于直观,不占用PLC周期,但是你必须链接CX-P软件进行。一般可以作为给PLC的DM区域赋予初始值。而使用MOV毫无疑问在于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