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7):
我有一台直流电机, 750kW, 使用的是双瓣(各自独立)的碳刷,去年11月投入使用. 上次停机检查发现有一组碳刷的两个碳刷磨损不同, 如上图所示, 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台电机平常有1.25级火花.

网友A:
1、弹簧的压力可能不匀;
2、电刷的材质可能较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弹簧的压力可能不匀;
2、电刷的材质可能较软。
谢谢答复!
由于当时现场没有弹簧秤, 我手拉动刷辫试了一下,感觉两个碳刷块力度差不多;
新电机,新碳刷, 我觉得材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整流子没有问题,弹簧的压力可能不匀

网友C:
弹簧的压力不匀

网友D:
要换就两个一起换。经常检查。这个问题纯属电机制造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