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7):
我现在需要一种传感器测塑壳断路器开断时的触头速度,请问用哪种传感器合适,怎么安装,连接可以测得,开断触头行程40m---45m,速度10--15/s,各位帮帮忙,急需

网友A:
有没有卖的不知道   你可以用单片机加两个光电开关做一个,把两个光电开光的距离设定在10MM或20MM,当触头动作经过第一个开关时启动单片机定时器计时,经过第二个开关时关闭定时器计时停止,有了开关的距离,和经过开关的时间,经过运算就能知道它的速度了,可以通过单片机计算直接显示为速度,也可以通过计时时间人工计算,不明白可以QQ1282093525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