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8):
我想请教一下,我的是用三相交流同步电机(松下A4系列)。我用位置控制模式来控制转速,那所用的是位置环还是速度环哪?闭环控制时反馈信号是脉冲总数还是通过计算得到的电机转速哪,输入信号时转速还是频率哪?
我现在做电机闭环控制,用简单的PID,反馈信号接的是转速,通过与给定转速的误差信号来控制电机转速。可是现在电机总是震动,我不知道是PID参数调节的不对,还是搭建的闭环系统的问题。
多谢指教:)

网友A:
你的速度采集用什么?编码器 ?
参数肯定有问题。
我对此也有兴趣,可以共同探讨。
我的qq:
576823498

网友B:
我用位置控制模式来控制转速,那所用的是位置环还是速度环哪?
这样的话应是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B:
我现在做电机闭环控制,用简单的PID,反馈信号接的是转速,通过与给定转速的误差信号来控制电机转速。可是现在电机总是震动,我不知道是PID参数调节的不对。
转速可能是经常受外部的变化而变化,震动是正常的,楼主可以在程式加滤波电路看会不会好些,或是结合反馈冲脉数及频率来控制。看会不会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做电机闭环控制,用简单的PID,反馈信号接的是转速,通过与给定转速的误差信号来控制电机转速。可是现在电机总是震动,我不知道是PID参数调节的不对。
转速可能是经常受外部的变化而变化,震动是正常的,楼主可以在程式加滤波电路看会不会好些,或是结合反馈冲脉数及频率来控制。看会不会稳定一些。
您好,我用的转速信号,就是通过脉冲总数转换过来的,就是将收集到得脉冲总数做一个采样周期的延迟再与当前到来的脉冲总数信号想减,然后除以电机一转反馈的脉冲数,这样就得到转速了。不知是不是我我这样的处理方法不对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