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威纶屏还有用吗

楼主(2010-04-08):
有一块威纶触摸屏,一直正常使用,有次不小心被掉下重物玻璃打碎了,问厂家换块玻璃要好几千块钱,就一直没用。我想问下,这种没玻璃的触摸屏是否还有学习用的价值,比如说和电脑,Plc联机可否正常编写程序或在电脑上模拟使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屏

触摸板需要几千块?

买一个新的也没那么多吧。

网友B:
通电钥匙能显示的话,可以当显示屏用啊,不能按的话,只是少了输入功能,显示、指示等功能又不影响的。
另外,摔坏了去修的话,可能没多少意义,搞不好还没新买一块便宜。

网友C:
对维修的人有用,可以当配件用
维伦的屏是很便宜的了,怎么配件就要这么高价格

网友D:
呵呵;放着当配件用吧;

网友E:
还是有用的,如上面各位所说,最起码显示指示没问题。

网友F:
什么型号的屏,这么贵

楼主:
不好意思。弄错了,是eview的触摸屏,型号MT508tv4cn。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弄错了,是eview的触摸屏,型号MT508tv4cn。
建议购买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