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8):
如增加一个温度的变化率,显示实时值和一分钟之前的差值, 尤其是一分钟前的值怎样得到,谢谢啦,新手请详细点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等

网友C(2010-07-04):
在控制器算法组态里加一个数组,该数组保存一定时间的数据。

网友D(2011-02-24):
软件里有这样的功能块,或者自己写一段这样的程序:做一个5分钟自动复位的计时器,时间到时把温度值赋给一个中间量,求取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