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脉冲频率

楼主(2010-04-08):
CP1E规格书上写发送脉冲最大频率100K,指的是每秒最大发送100000个脉冲吗?

有一例子:DM区设定
定量距离定位用PLS2指令的设定
加速度:1000HZ/4MS
减速度:1000HZ/4MS
目标频率:50000HZ
输出脉冲数:10000脉冲
起始频率:0HZ

忘记说了,加速度比率规格书定义为:将每个脉冲控制周期(4MS)的频率以1HZ单位设定。这句该怎样理解?

我的理解为:1:目标频率是50000HZ,即每秒发送50000个脉冲。
                 2:若一直以目标频率运行,那只需0.2秒就可以发送10000个脉冲了。
                 3:加速度和减速度的理解:每4MS就增加或减少1000个脉冲。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秒就可以增加250000个脉冲,已经远远超过CP1E的规格书上的最大频率100KHZ了。显然这样理解不对,那该怎样理解呢?
请各位帮我解释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1、Yes
2、Yes
3、加速度不等于速度。舉個例子,F1從0加速到100KM只需要2.8秒,根據樓主目前的理解,他的時速會達到20×100×60 也就是120000KM/H ,這遠遠超過F1的400KM的時速了。

楼主:
谢谢LS的答案
小弟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个例子,加速度是1000HZ/4MS。指每4MS频率就增加1000HZ吗?
那第一个4MS可以发1000个脉冲,第二个4MS就可以发2000个脉冲……要过50个4MS频率才可以到50000HZ。当这样算下来,前4个4MS就可以一共发1000+2000+3000+4000=10000个脉冲了。那频率达不到50000HZ。该怎样理解?谢谢

网友A:
那不就是三角形控制?

就像汽車一樣,你汽車加速到100KM時速后開始停止,不也可以?為何一定要糾結與一個頻率呢?

网友B:
呵呵,1000HZ/4MS  表示的加减速时间就是= 4S

网友B:
真不知道怎么和你解释,我觉得你的专业知识优待加强!

网友A:
实际上还没有达到指定的频率即开始减速了,形成的并非梯形的运动轨迹,而是三角形的运动轨迹。

楼主:
今天问欧姆龙总部了,X HZ/4MS是指以4MS为单位进行加速,每次加速X HZ。不过具体发送脉冲数还是不清楚怎样计算。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