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8):
各位师傅,怎样把S7-200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输出,调节变频器转速,例如I0.0,I0.1闭合,模拟输出1-5伏电压,其中一个闭合,一个断开,模拟输出1-3伏电压.也就是说两点都闭合,电机转速快,一个闭合,一个断开,电机转速慢,两点都断开,电机停止。最好用梯形图画出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怎样把S7-200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输出,调节变频器转速,例如I0.0,I0.1闭合,模拟输出1-5伏电压,其中一个闭合,一个断开,模拟输出1-3伏电压.也就是说两点都闭合,电机转速快,一个闭合,一个断开,电机转速慢,两点都断开,电机停止。最好用梯形图画出来。谢谢

地址請根據實際情形做修改,數值請根據組態做修改。

网友B:
呵呵;硬件你需要EM232或EM235模块;
至于程序部分,你先动一下脑筋吧;

网友C:
直接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就行了,何必多花钱用pl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