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继电器

楼主(2010-04-08):
压力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在电路中是如何接线的?是不是和时间继电器类似?
请前辈指教。

网友A:
就是压力开关,当系统压力达到压力继电器的设定值时,输出一个信号;

楼主:
是不是就接两根线  没有零线火线之分

网友A:
一般输出的是一个接点信号;

网友B:
压力继电器是利用液体的压力来启闭电气触点的液压电气转换元件。当系统压力达到压力继电器的调定值时,发出电信号,使电气元件(如电磁铁、电机、时间继电器、电磁离合器等)动作,使油路卸压、换向,执行元件实现顺序动作,或关闭电动机使系统停止工作,起安全保护作用等。具体接线参考说明书。

网友C:
压力开关只提供一到二个触点,按要求接入控制回路就可以了

网友D:
你拿到这东西,上面会有接线图的

网友E:
你这东西 没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