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8):
 前天修了这么一台康沃G2/1.5KW的机器觉得很奇怪,一上电就是报警C.ERR,查说明书上的故障说明又没有这个代码,上网上去搜了一下说是过载故障。刚一上电怎么会过载呢,就断定肯定是硬件上的故障,也刚好有一台同样的好机器,主板对换一下故障就跟着转移了,毫无疑问就是主板上的问题了。首先把上面的几个电解电容给他换掉,再上电试机故障依旧。芯片外围的小电阻大致上测一下也没有发现明显异常的,再把393和072几个运放换掉再试机故障仍然依旧。把93C66给他对换了还是不起作用。难道不成还是CPU芯片的问题吗,修到这里对这台机器的信心已经不大了,如果是CPU坏了这台机器也就没什么维修价值了,即使是上面的那个小电阻小电容坏掉了也够查的了,这么小的机器换块主板又报不上价很划不来。最后还是决定把CPU芯片对换一下,即使修不好呢否则不甘心啊。动手之前才看到那个很起眼但一直都没有被我注意的小晶振,它还没换过呢!何不先来个简单的呢,反正是死马当做活马医了。换好之后一上电,竟然显示正常了,启动输出一切正常。郁闷,绕来绕去一大圈问题竟然出在晶振上。以前一直以为晶振不会出问题的,从来都不会去考虑它的。原来晶振坏了也会导致报警啊,可是如果说它坏了呢,机器又能够显示又能够报代码,看来它还是勉强能够工作的,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亚健康状态吧。

网友A:
好文,感谢共享!
晶体未坏,只是不良,出现了频偏.但这种情况下,会报出什么故障,则很难预料,机器不同也有所不同.有经验的好处理(经过的),未经历过的,搞不清什么原因,就是疑难故障.
有的晶振,用烙铁烫一下,故障会短暂消失,冷却后,又恢复原样.比坏掉了更可气!
晶振有这种软故障,光耦也会产生这种现象.最近在朋友修一台变频器,+5V输出老是偏高一些,查不出故障坏件来,最后换掉反馈光耦,故障排除.

楼主:
感谢咸老师的点拨,你的夸奖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网友B:
很好的实际维修经验。

网友A:
哈哈,亚健康状态的提出,也很有创新啊。

网友C: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D:
好贴,受益非浅呀,顶一下,

网友E(2010-05-27):
急找变频器维修工程师
我公司现在急需招聘一名变频器维修工程师,待遇很优厚,有意者与我联系,工作地点山东邹平,电话13696308032

网友F:
我在工作中也遇到过一次,但不知是否是晶振的问题。上电时,变频器就显示 END ,使用说明书无此代码。给厂家说明后,他邮来一个模块,换上就好了。

网友G:
晶振在遇到强烈震动就会变差.

网友H:
如果晶正坏掉了,有办法检测吗,示波器好看吗

网友I(2010-10-08):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J:
这种现象先测晶振脚波形.频率是否与标记相符.及小电容易漏电

网友K(2011-11-12):
没有那么神乎其神,大多数情况下晶振二脚之间有异物,你留意下这种情况一般晶振是金属外壳的,有锈迹二脚间绝缘不够。

网友L:
在电子电路中一切损坏的都有可能!

网友M(2012-11-14):
维修老式的电视机会经常遇到这类故障

网友N:
 谢谢博主的启发,好经验!!!

网友O(2013-02-06):
引用 网友A:
好文,感谢共享!
晶体未坏,只是不良,出现了频偏.但这种情况下,会报出什么故障,则很难预料,机器不同也有所不同.有经验的好处理(经过的),未经历过的,搞不清什么原因,就是疑难故障.
有的晶振,用烙铁烫一下,故障会短暂消失,冷却后,又恢复原样.比坏掉了更可气!
晶振有这种软故障,光耦也会产生这种现象.最近在朋友修一台变频器,+5V输出老是偏高一些,查不出故障坏件来,最后换掉反馈光耦,故障排除.
光耦的发光二极管有光衰的。

网友P:
晶振应该算易损件!故障也很离奇!除了代换还真没什么好方法!如果有示波器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Q:
感谢分享,很好的提示

网友R(2013-04-19):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S(2013-12-09):
很好的经验

网友T:
我遇见过是数字电视机顶盒的晶振引起色彩不对

网友U(2014-01-14):
晶振好像用万用表没办法测量,不好查只能用代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