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段伺服控制的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2010-04-08):
我是想实现这么个动作:
1.当按住I0.5伺服点动按钮时,PLC的Q0.0会输出3000个脉冲来驱动伺服,3000个脉冲输出完毕后,PLC的Q0.0停止脉冲输出。
2.当在按下I0.5伺服点动按钮时,PLC的Q0.0还没输出完3000个脉冲的过程中,I0.5突然断开,Q0.0马上停止输出脉冲,当I0.5再次闭合时重新输出3000个脉冲停止。
大家看,我这样写有问题吗?有问题的话,我该怎么修改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学习之中,会的朋友都帮一把呀!

网友B:
看程序你是用的西门子PLC,使用向导编程简单

楼主:
大家知道我的程序有问题吗?错在哪里?怎么修改呢

网友C:
你的程序 如果出现还没有发完3000个脉冲 按钮就释放的情况
那么 发脉冲的中断程序应该还是不停止的吧
你必须要又一个对中断的停止程序 像下面的
LD SM0.0 // SM0.0总是1.
MOVB 16#CB, SMB67 // 激活脉冲宽度调制(即置PTO0的控制位)
PLS 0 // Q0.0停止输出脉冲

网友D:
下降沿前面伺服点动10.5应该是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