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8):
请教高手,现有三段自动送料皮带,第一条皮带的物料间隔不均匀,速度比较快,可调整。第二条皮带速度慢,通过第一条皮带调整使达到第二条皮带上的物料首尾相接。第三条皮带速度最快,从第二条皮带过来的物料到第三台皮带是实现分离,均匀送往自动传送链条。
 三条皮带有三个普通电机控制,请问怎么实现,能实现吗? 现在程序基本完成,只剩下最后调试,但是调试过程中一直出现问题,请高手赐教
QQ 85671941,注明西门子

网友A:
第二条皮带频繁启动了。。呵呵

楼主:
不会啊,你知道你与没有做过,第二条皮带速度基本不变

网友B:
很好奇,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只要为三个电机分别配个变频器就可以了.只要调试得当,完全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的.
如果连变频器也不想买,那么选用不同极对的普通电机也可以试试,但速度基本无法改变调试就比较麻烦了.(如第一段用二极电机-第二段用六极或八极电机-第三段用四极电机.原理上也能达到楼主的要求)但是这样也许备件成本比买变频器要高得多.

网友C:
仔细看了下题目,楼主用PLC控制?那样成本就高了(如果PLC还控制其他东西就另当别论).用PLC的模拟量直接控制变频器是最方便,但也是最昂贵的,用PLC的开关量去控制变频器的段速也可以.怎么会调试不出呢?是不是你的控制方案有瑕疵?(根据好的方案编程和调试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而现在许多玩PLC的常常把事情复杂话,做到最后连自己也无法解决了).

网友D:
用上变频器加PLC吧,如果想便宜,可以用二手的。QQ:9751314
               曾母暗沙自动化欢迎你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网友E(2013-05-11):
一般皮带机都是电机带减速机的,找到减速比,还有主从动轮的直径如果都一样就很好算,如果不一样那样就麻烦了。
 恩,一般工程设计的图纸上都会标明设计皮带机的带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