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8):
MM440反向运行正常,显示频率-xxx,但是r0774监视没有输出0--20mA电流?同时连接在频率显示器读数为0.。而正向运转,输出都正常!
求教!

网友A:
参数重新恢复出厂,然后再认真快速调式  再设你的参数,还有问题 就找代理商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是新的还是老的?如果是新的,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看上图中红圈内的参数,将其改成P775=1即可。这是把转速信号作为绝对值来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