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10-04-08):
伺服位置控制模式,转矩限制功能开启,发指定的脉冲正转,当到达设定的扭矩时电机停止再发反转脉冲,这样控制行吗?请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没见过这样用的,估计不可靠

网友B:
要看工况运行环境而定呢   本身伺服参数设置不了那莫多   估计得用PLC加通讯可能能实现 也得看选什么牌子的伺服

楼主:
我也是想用通讯来做,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例如伺服在扭矩控制模式下行不

网友C:
伺服位置控制模式,转矩限制功能开启,发指定的脉冲正转,当到达设定的扭矩时电机停止再发反转脉冲,这样控制行吗?请高手指教下,谢谢。
这样不行,因为是位置控制,伺服放大器会报误差过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