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8):
各位高人 本人被这两个指令搞得头昏脑胀了 请指教 这两个指令中的数据时怎样变换的

我的理解:BIN: 例如键盘输入528400   要把这个输入数计入到数据寄存器里  用BIN指令 过程是不是把这个BCD码当作 十进制然后才成相应的二进制 0000 0000 0000 1000 0001 0000 0001 0000 然后计入到数据寄存器里

BCD:例如数据寄存器DO(528400)     dbcd d0 k8m0      是不是过程:把十进制数528400当作 BCD码 然后拆为该BCD码的二进制 0000 0000 0101 0010 1000 0100 0000 0000  然后写到 K8MO中

请高人们指点 谢谢  请指教数据如何转换

网友A:
呵呵;16位二进制是不会出现你上面那么大的数值;
如果你在屏上输入,只需要在屏的软件上设定对应的进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