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飞车

楼主(2010-04-08):
公司卷扬在一次全自动向上(重物下放)运行过程中,到上减速监测点时没有及时减速(减速音响正常报响,卷扬速度菜用plc程序控制)结果导致减速段速度过大,造成提升机过卷,配重进入木罐道底部3.2m,几乎酿成飞车事件。经过检查并没有发现软件有问题,变流器也并未发现有什么异常,试车两天也并没有等到故障重现,最终我们将故障原因确定为减速程序失灵,在程序里面添加了一套速度保护程序,而真正的原因并未找到,不知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告知一下,本人系刚毕业学生,有帮忙的可以在帖子上直接恢复或者发送邮件:zhaoxiyangpeng@163.com,先行谢过!!!

网友A:
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B:
限位开关没有发挥作用吧

网友C:
这种故障的可能性很多呀。比较直接的原因有:
可能是通讯故障;
可能是限位开关信号不可靠;
可能是软件中程序的瑕疵;
可能是系统中的噪声干扰
等等

楼主:
恢复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感觉应该不是通讯故障,因为减速音响叫了,有减速信号;这里的速度控制用的纯软件控制,没有减速开关;我们是按照软件失灵处理的,加了一套速度保护,不过你说的噪音影响我不太清楚,能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D:
我觉的应该是抱闸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感觉应该不是通讯故障,因为减速音响叫了,有减速信号;这里的速度控制用的纯软件控制,没有减速开关;我们是按照软件失灵处理的,加了一套速度保护,不过你说的噪音影响我不太清楚,能解释下吗,谢谢!!
所谓的“噪声”就是系统受到电磁干扰信号的影响,特别是软件的通讯信号,是数字的,电磁噪声对其的危害很大。

网友E:
通信受干扰的问题难找出来的,做个监控通信的程序。

网友F:
xx
一般这个都有多重保护。内部程序保护,减速段超速保护,减速点机械打点保护。

网友G(2010-06-01):
如果想根治这样的故障,可以选择使用接变频器,这样加减速都会很平稳,响应快速,且安全可靠。现在矿上提升机很多都会用变频器的。
如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联系我,我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变频器生产厂家。

网友C:
提升机的失控是很危险的。哪怕只有一次,也是不允许的。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所以,保护是多重的,不能依赖软件的可靠性。一定要加硬件的保护。包括紧急停车按钮和机械锁死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