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9):
英创ARM9系列嵌入式主板采用了正版Windows CE操作系统,推荐客户使用eVC进行开发。eVC的开发界面保持了和VC的一致性,可以方便快捷地进行嵌入式应用开发。

     很多新客户反映按照手册安装完eVC后,开发主机会弹出“Virtual PC不稳定”的错误提示,导致eVC不能和目标嵌入式工控主板正常连接。这是因为Windows XP的缺省设置限制造成的。改变Windows XP设置的步骤如下:

     (1)桌面『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在『启动和故障恢复』里单击『设置』,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点『编辑』按钮。
     (2)在弹出的boot设置写字板中,将您的设置修改为(仅修改红色字体部分):

     [boot loader]
     timeout=1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3)\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3)\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execute /fastdetect

     注意:其余位置不可修改,以免导致其它错误。

     保存后,退出,重启系统。即可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