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4-09):
欧姆龙CJ1M里面不带进位BCD加法是+B(404)这个指令,但CQM1H CPU21没有直接这个指令,只有BCD加法,如果不带进位,是不是要在最前面加上清除进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CJ1M里面不带进位BCD加法是+B(404)这个指令,但CQM1H CPU21没有直接这个指令,只有BCD加法,如果不带进位,是不是要在最前面加上清除进位

网友B:
哈哈 这是2种不同的机器,不要照搬

楼主:
DM里面最大能运算多大的数啊(十进制),比如DM1和DM2进行BCD微分加法,结果存到DM5中,如果前面的条件为0.1S脉冲,每0.1秒加一次,这样一直加下去的话,DM5中最大能达到多少就加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