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9):
小弟是个初学者,
我想问的是,一个三根线的限位开关,一个PLC,一个电机,怎么控制这个电机
线该怎么接
请各位大侠指教了!!!

网友A:
限位开关连接PLC输入,用程序控制电机。

网友B:
明白了没有啊?
就是这样!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教!!

网友C:
限位开关的 信号接到PLC 再又PLC,去控制电机,当然当中还有 继电器,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