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伺服定位不准

楼主(2010-04-09):
一条传输带,每次的传输距离由PLC给定。出现问题是定位不准,比如说要求走一米,它却走了1.5M,不是每次都这样,有时候5分钟出现一次,有时候1小时出现一次,有时候半天不出现。我已更换了编码器和编码器线,但没有效果。控制方式是:AB的PLC(1756-L61)通过AXIS模块(1756-M02AE)控制Lenze的伺服(EVF9324-EV-V004)再控制SEW的电机运行(编码器是SEW的ES1T)。能不能请高人帮忙分析下可能是哪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AB的没用过!但估计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啊?输出脉冲不稳定!

网友B:
看一下1.5M的这个值是不是稳定的,如果不稳定,有可能是漏脉冲等错误信号引起的误动作。
如果稳定1.5M,并且比较精确的话,那要考虑一下PLC程序上的问题。

网友C:
一条传输带,每次的传输距离由PLC给定。出现问题是定位不准,比如说要求走一米,它却走了1.5M。多走的0。5米的脉冲是从那里来的,楼主有没有想过,在线的时候看看程式,或是看看伺服放大器的当前值,因可以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