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9):
   当逆变器遭遇大功率电器,我们顾客就要谨慎选择。
  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制作的大功率电器产品对逆变器要求很高,如电动机、压缩机、继电器等等。
  这类产品在启动时需要一个比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电流大得多(大约在3-7倍)的启动电流。例如,一台在正常运转时耗电150瓦
左右的电冰箱,其启动功率可高达1000瓦以上。此外,由于感性负载在接通电源或者断开电源的一瞬间,会产生反电动势电压,
这种电压的峰值远远大于逆变器所能承受的电压值,很容易引起逆变器的瞬时超载,影响逆变器的使用寿命。因此,这类电器对
逆变器供电波形的要求较高。

网友A:
学习啦!又知道了一点!

网友B(2010-07-19):
知识普及帖,顶你。

网友C:
难怪我们公司变频器老是烧毁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