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t002通信问题

楼主(2010-04-09):
今天下了个mptst5.04,接线后和mpt002-g4p-v1通信,结果无论上载下载都没有反映。按上载时COM灯闪,不过很慢,里面设置端口我也设置了COM1,从站设置也就绪,下载就是没反映。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通讯线和PLC的线是同一根,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自己顶一个。。。不会没人知道吧

网友A:
通信线要5线的

楼主:
不是和PLC同一根线吗?我看插口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我用5线的---少找麻烦,欧姆龙产品TT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