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试用记

楼主(2010-04-09):
新进一台30KVA的变频电源。需要试用行不行。虽然要求不高,但是一定要能用。
首先要接电源,根据说明书选择电线。
输入电源用16mm^2的线。在车间设备员找了一段电缆。16平方的。

楼主:
因为检查时发现输入有接线端子,而输出没有,所以先给厂家要了一个接线端子,准备接在输出端。

楼主:
因为电缆觉着在地上不好看,所以要固定起来,没有卡子,就去车间找剪板机工裁了几个小铁片,剪板机和铁片如下。

楼主:
铁片太脏,边缘还有毛刺。所以用布擦试干净并用砂轮修整毛刺。
修整后的铁片如下

楼主:
根据电缆粗细弯成卡子。

楼主:
中间铁片卡子上因为要打眼,但是电钻因搬动地方还没有接上,先接上电钻。

楼主:
电缆太长。
用手锯锯断。

楼主:
电缆剥皮:
先横切一刀。
再顺着切一刀。
剥开后。

楼主:
因为剥开后,电缆里面有点潮。所以用兆欧表摇绝缘。还没事,在无穷大处。
兆欧表:

楼主:
电缆两头做上线鼻子。

网友A:
呵呵,30KVA的我这里有几十台,做电暖器用的,三相输入外加零线,单相输出,全是青岛艾诺

楼主:
线鼻子刷上锡。包上塑料袋。

楼主:
把电缆伸进变频电源

楼主:
给电缆做个简易头。

楼主:
接上负载侧电缆

楼主:
因为上面输出侧没有接线端子,固定上从厂家要来的接线端子。先看看侧板拆下后的里面的庐山真面目。

楼主:
固定好接线端子后

楼主:
给变频器电缆及开关上闸口送电。

楼主:
把电源调成115V.并测量输出。可能由于我的表的精度问题。显示和变频电源不太一样?

楼主:
接上小负载试验。

楼主:
同样地,进行220V的试验。

楼主:
感觉:虽然说精度在0.1.但是在试验过程中,电压在115.2V到115.4V之间变动。

网友B:
真的很不错,呵呵,是改变电源的频率了?什么设备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不错,呵呵,是改变电源的频率了?什么设备用呀
出口到美国的电动工具是115V60HZ的。出口到欧洲的电动工具是230V的。

网友C(2013-08-14):
没明白你这变频电源用在哪里要求什么的,就看了些不着边的破图

网友D:
回复 楼主:
蓝色是接地的电线吗?

网友E:
挺细心的。设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