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9):
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伺候服驱动器是如何控制伺服电机的?
在哪里能找到这类资料,我想学一学。
请前辈指教!

网友A:
开始也不一定要完全理解它
知道和PLC等控制器接线,PLC程序,以及驱动器参数设定也能用起来

楼主:
但是你不明白伺服器的工作原理及各端子功能  你怎么和plc连接起来呢?

网友B:
交流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
伺服电机内部的转子是永磁铁,驱动器控制的U/V/W三相电形成电磁场,转子在此磁场的作用下转动,同时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调整转子转动的角度。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线数)。
伺服电机要脉冲控制的。通过驱动器的上位机线传送到驱动器,然后驱动器使伺服电机动作。每台伺服最少需要接四根线:正负电源,脉冲,方向。这样基本就可以了。

楼主:
那么也就是说我只需让plc通过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的方向及脉冲  就可以实现控制电机的转动了吗

网友C(2010-08-03):
呵呵;伺服接线比较多;
可以选择定位/速度/转矩三种控制方式;
定位控制时,给驱动器对应的脉冲就可以让电机转对应的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也就是说我只需让plc通过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的方向及脉冲  就可以实现控制电机的转动了吗
还有一些接线也要考虑,比如伺服ON信号,急停信号,极限信号等
具体的要看伺服的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