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9):
我们厂的一个富液槽  出了问题?????
 以前的要求就是巡检岗位要数显表显示,现在要巡检和DCS 都要有显示
   有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可不可以把数显表的  变送器接线端接到控制室,  液位变送器再接到卡件给予供电24v  把他们串起来
 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感谢!!!!!!!

网友A:
方法有多种,如4-20串联,把4-20MA转换为1-5V并联、或通过一个配电器接等等,把现在的现场情况再说详细点。如数显表的输入是什么信号?有没有可输出的电流、电压信号,卡件可接收什么信号等。这样网友们才好帮你出点子。

楼主:
信号时4~20MA
现在就是要把整个槽换掉,要保证巡检和控制室都要有显示,而之前只是巡检有,之前出过事故 ,考虑到 控制室能第一时间能知道现在信号~~~~~
    现在还在讨论中 ,我们班组还有个方案就是 在开孔装个变送器送个信号到控制室
 我想知道 不装新表~~~  之前的方法可行不,对控制室是否有信号的影响????

网友A:
液位变送器输出的4--20MA.DC信号,通过一台配电器就可以输出多路互不影响的4--20MA.DC或1--5V.DC的信号供多台仪表或板卡用了,这样即节约投资又方便维修。新加一台变送器即增加投资,还不方便维修,在应用中要使两台或两套的显示一模一样而没有偏差,谈何容易,有偏差操作工就一天到晚的叫,仪表工受得了吗,你用误差理论向操作工解释都是白讲。

楼主:
这个地方本来也就是 多事的地方
 不加的话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谢谢????

楼主:
变送器是  卡件配电吗

网友B:
这样有两路电源给变送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