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9):
今天买一只文本显示器编程电缆搞错该怎么办
买的那根是串口的,而我要的是并口的该怎么转换
9空的换成USB的

网友A:
再买个对的-----估计他不给换

网友B:
再买条线咯,那什么办呢,哪怕你用别的办法搞定,那也很不稳定的

网友C:
还有并口的电缆  第一次听说

网友D:
呵呵;并口是连打印机用的;
如果没有串口,你用USB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