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9):
变频器的谐波干扰时钟控制器的时间定时准确怎办?走时不准,一天差20分钟,请高手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谐波干扰时钟控制器的时间定时准确怎办?走时不准,一天差20分钟,请高手回答!
很好办,把时钟控制器的电源进线接一个隔离变压器。就应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