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学者的难题!

楼主(2010-04-09):
在PLC书中.LDP.ANDP.ORP为上升沿检测指令.指当有关元件进行OFF到ON变化时(上升沿).这些指令可以为目标元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时间.请问目标元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这指的是这目标元件同时也在工作还是检测这目标元件的好坏?

网友A:
都是在工作,只是上升沿是一个周期有效

网友B:
呵呵;PLC工作的特点你还没有明白;
在一个扫描周期内,PLC先把输入信号检测,然后运算,再输出;然后进入下一扫描周期;
当然,中断、高速处理等指令不受这个限制;

网友C:
取得一个扫描周期的接通信号。